秒杀一块华硕M3N78-CM

楼主(2013-07-14):
故障现象:插电源就上电,有时钟无复位,不跑码
最近生意真的蛋疼,下午正在无聊中。同行拿来一块华硕M3N78-CM主板,说是自动上电,不跑码了。拿起主板目测,并没有明显的元器件损坏,上电测试,正如同行所说,简单测一下主板各大供电,除CPU供电外,其他都正常,考虑到通电就会自动上电情况还有AMD上电时序问题,认为是上电时序不对导致!此版采用8712F-S IO,用风枪取下之后插电不再自动上电,由于手上只有8716F-S,直接代换之,故障排除!

网友:
时序了然于心啊,更好的是技术,换IO我真心不行

网友:
过几天可能回来,IO坏的不多,多数是外围的822排阻问题,给你换IO时加热了,彻底冷却后可能旧病复发

MSI

网友:
楼主好果断啊!    不过华硕排阻爱坏!!

网友:
学习了  看起来还要把书拿过来 好好的看一下!谢谢分享!

网友:
时序我是不了解地,没那么多理论支持,我一般开机上电直接找谁和绿线相连,谁拉低绿线我找谁。一般直接换i/o,有的板子通过三极管,和排阻拉低,

网友A:
无理论,只靠经验修。原因我也讲不出啊。谁有比较全面的理论知识给我发下。 不好找。

网友:
一般自动上电跑下线路,看直接进I/O还是过三极管,才好判断哦,楼上说的排阻通病倒是很可能,因为经验就是经验没啥好说的,楼主发个帖子赚到咯,

网友:
华硕822是很容易坏,这块板IO周边却没有822.开关针直接接75脚,绿线接IO 76脚,故障时直接拉低绿线,IO工作条件均满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理论,只靠经验修。原因我也讲不出啊。谁有比较全面的理论知识给我发下。 不好找。

全面理论?那你得去基地好好学习再来,这是维修基本功

网友:
那是的  排阻

网友:
请问一下   基地指的是哪里    谢谢好心人回复

网友:
你不用跑时序,怎么反倒秒杀起来啊,怎么做到的啊

网友:
换IO解决.我咋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啊

网友:
楼主功底深厚啊,请问楼主I/O F71887F绿线接IO 第几脚?

网友:
822排阻,华硕的通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