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60

楼主(2013-07-14):
开机一会掉电,装系统现象一样,换散热片解决

网友:
呵呵。·这个也可以

网友:
这个都能搞定,你太有才呢,呵呵

网友:
  你肯定确定是散热问题啦。  要不测试过散热铁不行了。

网友:
这么简单吗,简直是简单明了呀,呵呵

网友:
导热管,内部的液体干了,造成的

网友:
哥们,你好牛逼,这都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联想的散热器有好一批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(2013-08-16):
除了佩服。。。我无话可说~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