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P-P467不通电,已修好

楼主(2013-07-14):
接到一个本本是三星的,P467的,不通电,拆机,手电子下面好热,是一个51125  待电有0。17--0。18

   没管它,就上网发贷发一两个51125,贷回了,装上还是很热。上迅维网看一下,看到很多说是通病。是南桥背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。就用万能表测了,没有一个是短路的,就把看到网上说的,第3个电容去了,插电,还是很热。不通电,用万能表测了,有4个电容,只15的阻值,就把这4个电容都去掉,还是不行,

            就一个,一个,一个的,去掉,去掉这个,插电试一下,还不行就又装回去又去掉第2个,再插电试一下,终于试到去掉其中的一个插电电流只有0。06,正常了,51125不热。接上开关,按开关键,可以通电了。也可以显示了。

网友:
排除法做的好。

网友:
这个位置用罗铁干的吧

网友:
很多机器都有通病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三星好多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呵呵,这通病确实很好弄的,排除法很好 。

网友:
受点化了。。。。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严管区回复帖子注意不要擦边球灌水

网友:
这个机子不用拆机吧,就是硬盘下面,把胶弄开就看以看到

网友:
想问一下 这些电容去点没事吗 楼主去掉了多少电容

网友:
学习了 下次碰到这个型号要注意了!

网友:
就是南桥后面的电容漏电导致待机芯片发烫

网友:
学习  要是用风枪焊就更好了

网友:
很多时候都可以用上排除法的,不错。

网友:
三星的通病 LDO短路  芯片发烫

网友:
楼主真牛啊,看来咱水平还是不够啊

网友:
可以直接拆  不用加 省得以后返修

网友:
51125是什么芯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拆机可以修好,可是一般的都要换掉电池,换电池要拆机

是的,这个机子电容短了,电池一般是没有电了。。还是要拆的。。

网友:
要是网上查不到   估计要找出这个问题就有点难了  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

网友:
修得不错,恭喜你钱到手了。

网友:
本活太少,,,
还没修过这机器,,

网友:
受教了
,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三星的遇到很多了

网友:
鼓励一下,能拿出来分享就是好的

网友:
这个电容去了 不补行么.....

网友:
硬盘位置也有个贴片电容易坏。。

网友:
看起来的确很nb

网友:
通病好啊,下次我也可以借鉴了谢谢

网友:
这机器也有NEC的身影的

网友(2014-06-17):
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那

网友:
看样子是没有短路 但是漏电吗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是P467还是R467啊,我看以前的都是R467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