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2显示器维修

楼主(2013-07-14):
接一客户送来三星22显示器,显示韩文,按触摸板用作用,估计BIOS出了问题,在网上下了BIOS刷完,开机显示正常

网友:
高手。也请问BIOS出错会引起哪些问题?

网友:
按触摸板用作用 什么意思 另外楼主仁兄能否将BIOS提供一下感谢

网友:
请问你是怎么刷的BIOS,拆的的芯片还是直接刷的

网友:
取下BIOS芯片用编程刷

网友:
是w25X**的rom芯片吧,拆下来写数据。

网友:
请问它的bios和电脑的bios有什么区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