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这个电阻式多少

楼主(2013-07-14):
今天修了一块华硕P5PLK-AM SE主板南桥和IO都搞了 最后查出是这个电阻把上啦3.3V过来经过这个电阻 到W83627DHG的72脚 这个电阻把3,.3V来低到1.6V 主板通电就触发还反复重启 后来换了个0欧电阻上去就好了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电阻到底是多少欧 求解?

网友:
晕,品牌板子老是出这种特殊型号的,看看谁知道吧, 华硕板子这种标示看不明白的太多了。

网友:
难道是0.16 还是16我猜测的

网友:
010吧  是10欧姆的

网友:
限流电阻,也可以看做是保险电阻,一般10欧左右,不用管它,直接换个阻值相近的保险电阻即可,料板上多得是

网友:
01A是100欧

网友:
100Ω的精密电阻

网友:
应该是1欧的电阻,如果是R1则是0.1欧,10R则是10欧,100R则100欧

网友:
100欧姆的精密电子

网友:
应该是16欧吧

网友:
16欧的,不是已经好了吗?可以再找个替代一下看

网友:
应该是16欧姆的精密电阻

网友:
应该是01A吧,  精密电阻100Ω

网友:
上面标的是01R还是01A还是010呢。

网友:
这能 看出来么

网友:
这个是精密取样电阻16毫欧!这么多人没人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