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GA-X58A-UD3R过显卡掉电

楼主(2013-07-14):
GA-X58A-UD3R故障现象:能开机显示到显卡信息那里刚要过马上就掉电了,请问下大概什么故障

网友:
先吹下显卡,如不是就看其他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是显卡问题,是独显,换显卡一样的故障

刷下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下BIOS试试

正有此意,下来试试

网友:
先要排除显卡和北桥问题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属于外设故障,比如南桥有个USB模块,如果这个模块坏了它也许还是能够开机的,但是当检测到它的时候不行,有些主板会提示错误,有些主板则自动掉电,但是能够再触发。

网友(2013-08-17):
楼主这事解决了吗,解决了麻烦说下经验

网友:
楼主,请问主板有没有修好,说说情况。

网友:
楼主,请问主板有没有修好,说说情况

网友:
我也有片一样的,有点怀疑是不是CPU啊?楼主的有没有换过CPU试过啊??我的是一代I7-9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