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hp640笔记本进pe进不去,进硬盘系统到滚动条死机

楼主(2013-07-14):
芯片那一块有一个pu4的芯片我轻,轻一按就关机,这电脑也没有图纸

网友:
仔细观察一下有无吊件,电容有无裂痕的不良漏电的。我也遇见过摸主板的某个部位会关机的,,期待结果呀,,

网友:
有可能是自动保护了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下啊

网友:
换硬盘,刷bios 有就是散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