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 显示器   电源板问题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台W1942SP的LG显示器,刚开始暗屏,我把高压板给去保护了,用了一天返修,电源板22V电压被拉低至零伏,把高压板的那路线给断掉,电压正常,然后接一个正常的高压板,高压又低至零伏,想请问一下这里什么问题?电源板那块的问题??

网友:
去保护把电源板给搞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暗屏灯管排出了吗!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和外挂的灯管试下!

网友:
电源板被带坏了。。。
现在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条带不起

网友:
我想应该也是电源板坏了,那电源那一块怎么修??换了一个开关管没用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