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+5v_S5是不是待机时候就有的

楼主(2013-07-15):
S5_ON 应该是待机就有的,通过PQ18和PQ48控制后产生S5D, S5D控制PQ30产生+5V_S5, S5D控制PQ29产生+3V_S5。也就是说,待机时,+3V_S5和+5V_S5是有的,这样理解对吗,各位大侠给看看,

不是的,待机有待机的供电。

网友:
光看不回复呀,前3回复的加分!!!

网友:
是的 。S5  状态就是关机状态。所以说S5电压就是有待机电压。

网友:
一看就是广达的,这个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的,当按下开关ec发出s5-on去开启,南桥工作电压。

网友:
俺就是图纸迷糊  求老师啊

网友:
我的理解和3楼一样,但是4楼说不一样,这样的结果就有意思了 QUANTA DATE2DMB8EO TE2D DIS R2A 0225 TOSHIBA SATELLITE

网友:
后级电压 待机的时候是不会有的

网友:
从原理图看,S5_ON有S5D就有,当然15V要有才行!S5_ON没有S5D就没有,VIN也要有才行。

网友:
二楼正解,S5-on是按下开关后i/o发出的高电平去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

网友:
大侠们,来看看呀!这个笔记本我没有办法修了,有人说待机有,有人说待机没有电压,该信谁呀?

网友:
广达的板子,刚修一台东芝的,不是待机时有的,要按下开机键后才有!

网友:
正解是开机后产生S5_ON  广达时序来的

网友:
按下开关后才会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