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Probook 4416S,电池开机加电无显,可调电源不开机,诊断卡复位灯闪

楼主(2013-07-15):
求助, 惠普4416s,电池能开机加电无显,灯一闪一闪的,可调电源电流为0,诊断卡复位灯闪,不跑码,没有查到短路的地方,要用原配的适配器才能加电吗,是那里坏了,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吗?没有维修思路了。请高手给点建议。

网友:
你可调电源连个原装hp头都没修什么?

网友:
要个原装的HP接头。或者原装适配器咯

网友:
4416S通病啊,这机北桥爱坏,风枪亮机,二CPU爱坏,换CPU,多q

网友(2014-07-05):
保护隔离有问题吧,发现问题就先修好,没准加上电就亮了。

网友:
可以试下原装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