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华硕ph61主板,检测一切正常,开机只能进一次系统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华硕ph61主板,放置一段时间,开机能过,关机重启风扇一转即停,不插4pin插口不会掉电重启。反复多次均为这一症状。初期怀疑供电mos管性能不良或电源管理芯片故障。但检测正常,后怀疑是引脚虚焊,无法检测,只好用风枪对cpu供电部分一个一个元件加焊,上电试机,故障排除!

网友:
建议最好把VRM一并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