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60求助

楼主(2013-07-15):
v460,板号LA46。
待机0.006,触发上到0.07  待机芯片有点发热 ,3。3待机变为0.3  5V待机变成0  ,没触发之前正常 ,周围原件都看了,,跟好机器对换芯片 不好使,  测3 5V对地也正常,, 求助啊 ,,

网友:
肯定是3 5 V 电压被拉底了啊!~

网友:
你更换的那个芯片是不是完全一样哦???持怀疑态度,另外可以从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查找。。。

网友A:
板子完全一样  问题板的芯片放到好板子是没问题的,,  待机电压拉低的时候工作条件  没发现异常

网友:
老大们,帮帮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子完全一样  问题板的芯片放到好板子是没问题的,,  待机电压拉低的时候工作条件  没发现异常

有一个 办法是将ON3接地,看5 V是否出来,然后将ON5接地看3V是否出来,以此来判断是哪一路出了问题,可以缩小故障范围

网友:
不能说板层有问题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N 3 和 ON 5接地 你是通过将 线性电压控制 转换  MOS 管 DS 级短接 看待机 电压 变化吗

芯片的OH3,ON5脚位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