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t190显示器开机白屏

楼主(2013-07-15):
三星t190显示器开机白屏是什么坏了?

网友:
驱动部分的故障,最后才是屏

网友:
先查一下屏供电,换一个通用的试一下,再就是逻辑板了

网友:
先换屏线试试

网友:
量下上屏的5V有没有???看看屏上接口附近的那个F1保险....好的在检查屏上的DC=DC升压电路.....

网友A:
屏幕亮一下,关了再开有量一下正常,又黑了一般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白屏啊.驱动板和屏吧.电源部分应该可以排除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灯管...............

是哦,也有可能是高压板坏吧

网友:
先看下屏供电有无,可以先换下驱动板,看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,屏的问题,加焊下屏IC试下啦!

网友:
先换屏线  再换屏 保险起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亮一下,关了再开有量一下正常,又黑了一般是哪里问题?

屏亮一下就灭,可能是高压条的问题吧.

网友:
热67那4你654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亮一下,关了再开有量一下正常,又黑了一般是哪里问题?

你这个问题一般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的毛病。。。。。驱动板的控制电压没有。。。大概就这几个问题引起的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!全正常,换主控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哦,也有可能是高压板坏吧

高压板坏了就是黑屏了好不好。

网友:
开机白屏是指一直白吗?问问题要说清楚哦。   一直白就要检查驱动板输出到屏的电压,如有检查屏线;屏电路:供电啊升压等,IC

网友(2014-07-07):
楼主修好没。我也有台和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C(2015-07-26):
我这款t190 白屏 测试屏供电只有0.7V 把屏线断开 5v供电就正常了 ,查电路,其屏供电由Q206(6脚的小器件)控制,在旧板子上找了一个换了,ok 正常了,大家也试试吧!

网友:
Q206即SI3443BDV,P沟道场效应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这款t190 白屏 测试屏供电只有0.7V 把屏线断开 5v供电就正常了 ,查电路,其屏供电由Q206(6脚的小器件) ...

我断开屏线屏供电就没有啊  接上屏线输入是1.5V 输出是0.7V  你好,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啊?

网友D(2016-08-25):
驱动板或逻辑版可能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驱动板或逻辑版可能性大

先用通用申驱动板刷上对应的程序看是不是驱动板问题(一般用乐华通用驱动板),是驱动板问题就修驱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