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2 不开机 电源头指示灯不亮,换io后 ,检测不到触控板

楼主(2013-07-15):
cq42,原io:kb3926qf d2用kb3926qf c0代换后 。能开机 其他一切正常,就是触控板和左右键不能用。

网友:
原来不开机。你确定原来就是 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后面的尾数不一样,触摸板就不好用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可以代换的,查一下,先软后硬

网友:
触摸板原来是不是好的呢,不行的话就换个一样的IO

网友:
找个原装的io换上吧

网友:
你觉得是软件问题的话可以先装个系统试试,再不行换个同型号的IO咯

网友:
触摸版和左右键为什么用不了,说点留点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