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7A 开关板导致暗屏维修

楼主(2013-07-15):
引用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60149-1-1.html
淘宝上搜一下,开关板要100大洋,呵呵,那给咱的维修利润就少之又少了!不怕咱可以修~~~首先去掉黑贴纸下那个唯一的三极管,试一试,重启还是暗屏头大!
图纸才知道,那个三极管只是一个反馈回路,要动主板吗?其实不必,只要量出开关排线和三极管D S极相通那两根,用手术刀尖轻轻刮断即可。图稍后上

网友:
是不是线松了,

网友:
又捡到菜啦,,,

网友:
传上图来看看吧

网友:
去掉后没有待机功能了吧

网友:
楼主怎么没有图片传上来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 刚才忙。上图

网友:
三极管就是U1,已经摘除

网友:
继续上图,图中的U1

网友A:
排线去除左数第一根和第九根

网友:
一般这种故障,和客户沟通后,不要休眠功能都会同意的

网友:
楼主把图纸截上来啊    要不还是看不太懂啊

网友:
下次看到,就可以少走弯路了,嘿嘿,通病。。。

网友:
有料板可以拆这个霍尔元件。。。

网友:
改个开关吧.或者连个线过去

网友(2013-09-08):
我这里也有一台,现像是开机闪一下就暗屏了。楼主,按你上面的图去拆。不对啊,1脚是接地的。拆了开关没有回路了,拆了不能开机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排线去除左数第一根和第九根

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方法,把排线挑断

网友:
楼主把图纸截上来啊

网友:
楼主啊 我也碰到了 我的是E47L的 机器   我按你说的做了  还是暗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