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要做一个220交流变为110v直流稳压电路

楼主(2013-07-15):
想请教一下,怎么做一个交流220v输入,输出是110v直流电源,如果是开关电源,有没有一个例子啊?????找了很多书都没有一个说110v的。
电源

网友:
CRT彩显行电路是118V的,你可以参考它的电路。

网友:
这个要找合适的变压器

网友:
市场上买个220变110的变压器。

网友:
记得有的打印机使用的是220变110的一个外接变压器盒子.....不过是个自耦变压器..不知道楼主能用不..可以的话在后级整流下就是直流110了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