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A系列通病 MCU 程序

楼主(2013-07-15):
三星SA 系列通病   淘宝辛苦一个个购买回来的这是一部分程序. 19-24寸常用的, 如果有需要其他型号 请留言
  故障 为
1.开机有LOGO 但插入数据线没效果,
2. 开机后只看到3基色

19 寸-24寸

网友:
从官网可以下到,还是很感谢

网友:
很好用,感谢指导

网友:
好久以前都晓得了哦

网友:
楼主你知道的有点晚那

网友:
我没有记错的话,论坛里有过这样的软件和使用方法。

网友:
等我把 整套找到发上来

网友:
我需要LTM230HT09

网友A:
从官网可以下到
从官网可以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官网可以下到
从官网可以下到

那就好仂

网友(2013-09-09):
这机怎么这么爱坏MCU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,第一次在电脑上用双头显卡直接刷的时候,还刷坏了别的显示器

网友:
遇到好多这样的了  这应该是通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