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 系统桌面字体模糊解决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、
在桌面空隙处点击鼠标‘右键’,出现菜单栏,点击‘个性化’,找到‘窗口颜色’,进入后点击‘高级外观设置’,在第一个下拉栏的‘项目’选择‘图标’,第二个下拉栏的‘字体’选择‘宋体’(默认为微软雅黑)。点击‘确定’,然后‘保存修改’。
二、
在计算机图标点击‘右键’,选择‘属性’,在最下面一栏有个‘性能和信息工具’,然后点击‘调整视觉效果’,把‘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’的勾去掉。
三、
在桌面空隙处点击鼠标‘右键’,选择‘屏幕分辨率’,调高到系统的推荐值。
四、
更新下显卡驱动。

网友:
win7感觉设置不太方便。

网友:
分辨力没设好

网友:
试下子楼方的方法看灵不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