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P43-ES3G 疑难。。。

楼主(2013-07-15):
接到板时,此板开机4秒不断掉电重启,。不插ATX 12V情况下不掉电,CPU核心供电 PWM 由 ISL6334+ISL6622驱动。

更换ISL6334 后,能正常开机,进入系统后不定时重启,或蓝屏。。。

操着先易后难的顺序,先刷个BIOS看下,结果,问题依旧。   继续测各大供电,测到内存时,(DDR2) 其核心供电1.92V,上拉电压为0.96..感觉是不是这里出的问题,这次又换了内存核心供电心片,ISL6545, 更换后电压无任何变化,测得6脚FB 0.6V,其接地电阻为 700欧。。 是否正常?

接着在BIOS 强制设置内存电压为1.8..V,,开机涛声依旧。。

此至无任何办法。。因为能开机,没有动桥的意向。也不知道桥有没有问题,,

网友:
故障现象跟我这差不多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60860-1-1.html

网友:
把CPU供电芯片边上有个LM358的芯片第1脚相连8。2K的电阻换了,包好。

网友:
把CPU供电芯片边上有个LM358的芯片第1脚相连8。2K的电阻换了,包好。
换了也没好。而且它都没坏

网友:
vtt pwgood 都有2.7 高电平,不是这里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我有块一样的现象,昨天逛了一天贴,试过好多次。今天无奈去下了个bios刷,神奇的一路跑码,装机解决。

网友:
我都遇到,等待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