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369 不充电

楼主(2013-07-15):
修一台1369 进水机 修好之后 不充电  充电电压只有8.4V不知道正常不  有的说是12V

其他一切正常   用原装适配器充电不稳定,现在彻底不充电   请高手指教  IO以换过 6259以换过!!求教

网友:
8.几伏电压正常的。电池替换过吗?如果电池确认没问题,仔细查下充电芯片周边元件吧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苹果不好啃啊 不过看看图纸吧 应该差不多的

网友:
看看电池接口,一般有电感容易坏

网友(2013-09-27):
楼主 A1369的不充电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充电电压是8.4V?

网友:
把电源口用洗板水洗下 苹果的接口脏会导致不充电

网友:
我碰到台进水的 修了能开机了 就是不能充电 电板电压2.25v 量充电电压3.6v-8.3v跳变 以为是smc的问题  好不容易找到 换上 故障依旧 我纳闷了 会是什么问题呢? 抱着试试看的心里 换电板试试 充电黄灯亮了

网友A:
换电板试试,电板是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电板试试,电板是什么

他是不是把电池叫电板

网友:
这种情况只好看图和对照好板一点点查了。如果不插电源,用电池可以工作吗?

网友:
这些小问题啦,仔细查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电板试试,电板是什么

就是电池 我习惯叫电板

网友:
电池充电电压是8.4V? 不是12V吗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不能充电的,方法是  先找一个好的电池 看能不能开机,在看能不能充电,能开机能充电  说明主板没问题,反之 你懂的。。

网友(2013-12-05)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电池 我习惯叫电板

要别人看得懂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