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,独显,奇难杂症,可能要报废了

楼主(2013-07-15):
待机有3/5V。出发后有3,5v.1.8V 1.5V,以及通过2个场馆发出1.5V.0.75V,1.2V,显卡0.85.cpu0.75,EC_RSMRST#也有发出3V,ICH_POK也有发出3V,南桥没有发出复位,时钟两端有压差,更换南桥后可以亮机,装机进系统会死机,再开还是老样子,换IO也能亮机,第二天又不开机,再换一个IO,第3天又不开机,无语了不开机PLT_RST#复位就是不发出,不知道发出这个信号要什么条件,准备再换一个南桥,BIOS也刷过,CK_PWRGD有3.3v也有发出,内存也过,换第2个南桥后,温度压力测试2小时后死机,死机后喇叭发出一下一下的吱吱声,强关机,又是0.5几

网友:
换板子吧,奇葩问题,

网友:
换了2个南桥,3个IO了,死机后就有一下一下的吱吱声,就差显卡没换了,显卡虚焊或者微短路会引起不上电

网友:
准备干显卡

网友A:
无复位的时候再好好看一遍上电,估计还是有一组电出来不稳定

网友B:
换个bios看看 有时候是因为客户自己升级bios挂了的 三星蛮多这样的机器

网友:
换个主板算了吧!!!!!!

网友:
能开机时用手摸ec,南桥是不是很热。如果烫手南桥可能有电压不稳定或者有电压没出来。

网友:
显卡就最好不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bios看看 有时候是因为客户自己升级bios挂了的 三星蛮多这样的机器

恩,我这个就是其他机器上拆下来的BIOS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复位的时候再好好看一遍上电,估计还是有一组电出来不稳定

我就怕是这样,没有示波器

网友:
一头雾水很难解决

网友:
换板吧.这板也不贵.交换也就400块吧.

网友:
呵呵,没遇到。你再换南桥看看不行只能换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