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 64x2 CPU 温度过高的可以进来看看

楼主(2013-07-15):
我的是双敏A770的板子,4600+的cpu 从今年夏天开始cpu温度开始莫名其妙变高,非常高100°+ ,然后自动断电。不玩游戏好点,一玩游戏就开始不超过两分钟,就自动关机了。看视频也是,没有几分钟,就黑了。最近更加的严重,发现看网页都能自动关机。。。。用鲁大师测温度在一百零几度。。。
cpu风扇和硅胶都换了也不行;加个机箱风扇还是不行;
最后在网上查人家说在cpu四个角上垫点东西就好使了。

我把一张名片四个角剪了放在图片那四个位置,cpu就能好一些了,温度降了!现在不玩游戏可以稳定在70多度。

补充内容 (2013-7-16 08:47):
名片的四个角放在,CPU的座子上,就是没有针脚孔的四个角部

网友(点评):
如果你肯下大血本的话。CPU散热器换纯铜的,导热硅脂用含银粉的,效果明显。

网友(点评):
不用下血本,只要一张忘了是谁的旧名片。难道现在AM2都快淘汰了,还有人不知道?

网友(点评):
“把一张名片四个角剪了放在图片那四个位置,cpu就能好一些了,温度降了!”这个我亲自试过真没啥效果

网友:
换一个就是了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这样管用么

网友:
我的电脑最进同样故障,玩游戏我不知道我不玩游戏,看电影只要是高清电压温度就会明显上升,我试试你的办法。

网友:
温度检测电路故障,该修了!

网友:
换个好点的风扇,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试过该试法 无效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u坏了 换吧

网友:
如果CPU四个角垫纸 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,可能是CPU里面的硅胶干了,拆壳可以解决  但风险比较大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拆坏了一个4800+的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试吧,AMD的CPU温度达到100多度基本上早烧掉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两个U互换下就好了  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说 刷下BIOS 我的是联想品牌

网友:
不可能吧  100度   早就报废了   这种明显cpu或者座子有问题

网友:
温控电路无用了吧

网友:
AMD 的CPU夏天就是个微型烤炉呀

网友:
可以拆壳,不过有些风险,但开壳前先用楼主的办法,

网友:
AMD 的CPU高温排除风扇原因外,就是CPU拆壳就能解决,我就解决好了一个AMD!

网友A:
放在哪四个脚位????

网友A:
放在CPU座子上还是风扇的座子上?

网友:
学习下,,下次找个机会试试

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网友C:
这个情况为CPU损坏,更换一个就没问题了

网友D:
我拆过报废的,没拆过好的呀,,不好高呀

网友:
看来小白还真多啊?垫四角为的是抬高CPU,能与风扇散热片贴得更紧同时也能使CPU内部芯片与壳子贴得更紧,CPU内部也是有硅脂的,也会干!拆壳上硅脂的方法有效,但开壳时要注意CPU内部的电容排!

网友:
LZ你可以用CPU-Z看下核心电压是否过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放在CPU座子上还是风扇的座子上?

CPU的座子上,就是没有针脚的四个角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放在哪四个脚位????

CPU的座子上,就是没有针脚孔的四个角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有的。AMD的U如果是自己用,把外面的那层壳拆掉,直接上CPU风扇,效果非常好。我有几个5000+都是这样搞好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情况为CPU损坏,更换一个就没问题了

没有坏好吧,一般都是CPU内部的硅脂干了。拆壳换硅脂就能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拆过报废的,没拆过好的呀,,不好高呀

和你拆坏的一样,只不过更小心一点就是,我拆过好多个,没有一个出问题,CPU还是很扎实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呵呵,CPU上面的那个金属盖打开,里面还真的有...你可以找个报废的打开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。AMD的U如果是自己用,把外面的那层壳拆掉,直接上CPU风扇,效果非常好。我有几个5000+都是这样搞好 ...

顾客的也没有事,开壳之前讲好后果。50元一个基本都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呵呵,CPU上面的那个金属盖打开,里面还真的有...你可以找个报废的打开看看。

有些型号的有硅胶,现在的新CPU很多都是用焊锡焊接上去的,这样散热效果好,也是厂家解决CPU内部的硅脂会干的一项新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。AMD的U如果是自己用,把外面的那层壳拆掉,直接上CPU风扇,效果非常好。我有几个5000+都是这样搞好 ...

把外面的那层壳拆掉,直接上CPU风扇,散热是会好一点,但是的不推荐这样搞,那层壳拆掉就没有保护了受力不均会压碎CPU的

网友:
用久了U和主板本身的缺陷就显露出来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有坏好吧,一般都是CPU内部的硅脂干了。拆壳换硅脂就能解决。

这个不一定的,我遇到的多数是CPU坏了

网友:
看看CPU内部拆开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看看拆开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让你看看拆开后的图片

网友H:
垫4角真的管用么??

网友:
你还不是可以把外壳再装回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。AMD的U如果是自己用,把外面的那层壳拆掉,直接上CPU风扇,效果非常好。我有几个5000+都是这样搞好 ...

CPU表面的那层好弄掉不啊??????会不会弄坏啊 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呵呵,CPU上面的那个金属盖打开,里面还真的有...你可以找个报废的打开看看。

好的 ~。明天我就试试咯·、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让你看看拆开后的图片

哇塞~、、、好不好弄开啊 ????

网友:
这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,AMD为了同INTEL竞争,在65NM技术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强上了,导致品质不过关

网友:
换个就是了!还会温度高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好的 ~。明天我就试试咯·、还真不知道

AMD的开盖小心点,边上有电容,美工刀割的时候,不要把电容干掉了...

INTEL的相对好多了,不过,小心为上,不然就废了U了。

网友I:
AMD的开盖遇到这种的就杯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原理是对的。。铁壳里面真的有硅胶。不是我们普通用的那种。也 不会干的。

网友J:
有这个问题。。以前就是碰到。。还是300台的网吧的。。后来是代理出的办法。办法就是用一种厚点铝纸贴CPU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这个问题。。以前就是碰到。。还是300台的网吧的。。后来是代理出的办法。办法就是用一种厚点铝纸贴CPU上 ...

贴铝纸是为了垫高CPU吗?让U更加充分的与散热器接触吗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AMD的开盖小心点,边上有电容,美工刀割的时候,不要把电容干掉了...

INTEL的相对好多了,不过,小心为 ...

你这个图片是什么CPU拆开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AMD的开盖遇到这种的就杯具了

这个是什么情况?开盖后的照片怎么这么乱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AMD的开盖遇到这种的就杯具了

什么情况,为什么开开了是这个模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什么情况,为什么开开了是这个模样?

这种CPU是用焊锡焊接上去的,散热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这个图片是什么CPU拆开了?

INTEL i7的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什么情况,为什么开开了是这个模样?

这个就是最悲剧的,是铅焊的,如果开盖前没有加热。。。开了就把U给报废了

网友:
主板温度检测电路故障,与CPU没什么关系

网友:
有一定的作用,但是效果还是不如开盖换硅脂的好。温度能降下来一些,但是时间长了,温度还会升高!但是比不垫强多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垫4角真的管用么??

有一定的作用,但是效果还是不如开盖换硅脂的好。温度能降下来一些,但是时间长了,温度还会升高!但是比不垫强多了!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是硅脂,开壳的效果好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是硅脂,开壳的效果好的多

嗯~。。。去亲自弄了个·。。确实

网友:
amd x2早期双核温度高是由于顶盖和核心间的硅胶干涸,解决办法是开盖,换成青鸟3一类的风扇。

网友:
拆壳吧,最好最有效的办法。我就是拆的,原来鲁大娘烤机半分钟就到100度了,拆壳后现在鲁大娘满负荷跑就60几度

网友:
路过 试试大家说的办法

网友L:
引用 网友B:
CPU里面还有硅胶????开玩笑的吧???

打进小怪    索明你是  业余  的   这个  都不知道

网友:
果断换U或者板,呵呵

网友:
没那个必要,直接换个得了,不行换板

网友:
必须拆机啊

网友:
你这配置发热应该很好控制对到,看你换了什么风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打进小怪    索明你是  业余  的   这个  都不知道

呵呵   不解释

网友:
很明显的,u坏了,这样治标不治本

网友:
貌似AMD的顶盖和核心之间使用焊锡导热的方式比较多啊!看这个
Phenom X4 9650 Agena B3 JAAAB AA 0931CPAW Sockel AM2+

上刀

上熨斗

上楔形木条

撬啊撬

开了

网友:
刚刚拆下来的AMD CPU晒晒  可惜搞掉了个电容

网友:
百来块的风扇就能搞定的事

网友:
开机后用手试探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热
听说有高手把CPU的顶盖撬开,在里面搞撒热膏,效果显著,但是DIY能力超强的适合,否则U有可能报废!

网友:
其实有部分u你换块主板温度一点都不高!有些是主板cpu座设计有缺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