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DELL 1310 不触发奇怪问题

楼主(2013-07-15):
板号 LA_4231P
待机3,5V 正常。EC BIOS刷了,晶振阻值正常,EC复位正常。LID,PWRTN 电压正常.南桥晶振阻值正常,RTCRST电压正常,EC,南桥都换了,等待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有没有RSMR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应改是触发了才有的吧,我飞了个3.3V,延时了也是不行

    是的啊  如果这个信号都没有肯定是不能触发的啊

网友:
在按开关时EC有没发出RSMRST#这信号呢,这引脚阻值有没异常,把EC的引脚挑起来看看EC有没发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