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2231Vw进游戏就黑屏

楼主(2013-07-15):
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冠捷22显示器 型号是2231Vw。客户说玩游戏的时候有时变色。我们测试了一下玩英雄联盟 选英雄的时候还没事。只要一点确定 开始读条连接的时候显示器就黑了。一切到桌面立马又可以显示了。求助大神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先要确认下黑屏的时候有没有背光,因为是大同代工的,要优先排查屏排线是否有问题,因为你的客户反映的是变色,排除完排线后再考虑驱动板故障。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事,以前遇到个,只要切换分辨率就黑屏。

网友:
重新刷过好的MCU程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