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是否击穿的检测方法

楼主(2013-07-15):
1.笔记本电脑 DDRⅢ内存是否击穿的检测方法是,+1.5v 测 99、100、105、106pin;+

0.75v 测 203、204pin;+3.3v 测 199pin;“地”是 2、3pin。

2.笔记本电脑 DDRⅡ内存是否击穿的检测方法是,+1.8v 测 111、112pin;+3.3v 测 199pin;

“地”是 2、3pin。

3.台式机电脑 DDRⅢ  240pin 内存是否击穿的检测方法是,+1.5v 测 182、183pin;+0.75v

测 120、240pin;+3.3v 测 236pin;“地”是 199、229pin。

4.台式机电脑 DDRⅡ240pin 内存是否击穿的检测方法是,+1.8v 测 172、178pin;+3.3v

测 238pin;“地”是 219、222pin。 上述检测,不建议用万用表表笔针直接接触内存金手指的方法检测内存条.建议将内存插入 相应的主板内存槽中,用万用表黑表笔接地,红表笔检测上述对应的引脚,以检测相应的电 压阻值,用万用表 20 欧姆或蜂鸣器档检测,如果阻值为零欧或阻值较低可判定内存相对应的电压短路击穿.

网友:
内存短路的话,加上主板上电摸显存颗粒应该会发烫,这个也是一个方法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   楼主总结的不错啊

网友:
直接换不就行啦。。这么麻烦

网友:
这么多脚位,数到眼花。

网友:
不过现在内存疯涨,内存翻新又有价值了!!

网友:
回去研究下先!

网友:
好文,有机会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