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PL-AM点亮就死机

楼主(2013-07-15):
代码跑到38,就死在这里,按键盘没反应,按关机键也不关机。BIOS已经刷过。大家给个思路呢?

网友:
这个有通病,自己膄一下

网友:
试下把声卡去掉···不行就把网卡去掉·····不然就是桥不行了

网友:
看起是检查到usb时才卡机的   重点检查usb

网友:
对,查外设吧……

网友:
这个我见过 停止在寻找usb设备上 主机板的问题 干主板吧

网友:
PCI 设备不对 一一拆 不对就干桥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烦人的。先检测一下USB电路吧。不行拆:网卡、声卡、串口232,再不行就是桥挂了,而且GB的桥挂的还真不少。

网友:
查了下USB供电对地400,数据线对地492,应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USB OC#信号有问题,应该是USB到南桥信号的过流保护.

网友:
南桥周围的822排阻也都加焊过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南桥USB模块失败。你查一下南桥的USB模块时钟和供电,当然没图纸是查不到的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我也有过这样的板子,直接进bios把usb禁用掉,插上pci-usb卡ok

网友:
USB_OC01#,USB_OC23#,USB_OC45#,USB_OC67#都是3.2V,822排阻应该可以排除了吧。

网友:
拆了ALC887,还是老样子。

网友:
果断查USB吧。英文那么大的USB看的到吧。

网友:
拆了AR8121,也没有任何改变。

网友:
有没有USB跳线?给跳到2,3针去试试看,不然干干桥哈?

网友:
楼主   怎么样了  好了没  急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