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奇怪问题,hiper 680W额定,冒烟后还能用,就是有些热。

楼主(2013-07-15):
电源是HIPER 680W,用了2年多了,一直正常,
最近第一段时间发现电源温度稍稍有些高,也没理他,

结果有天晚上突然闻到不详的味道,低头一看,从电源里冒了股青烟。

果断关机,打开机箱排查,没发现主板上任何东西有烧的痕迹。

自己打开电源大概看了一下(电源里面没全部拆开)

也没有任何烧的痕迹。但是现在电源还能用,就是温度高。

这是哪的事呢?我济南的,济南有修电源好的地方吗?

多谢了。

网友:
冒烟:估计是某个电容漏电解液了。

网友:
能用就继续用呗,为什么还要修呢,实在用不了了再去修

网友:
当心,明天你的电脑也要冒烟了

网友:
都冒烟了还用啊·赶紧修吧

网友:
神啦,小心爆炸呀

网友A:
最开始我也考虑是不是那个电容鼓了,可目测了半天没找到,

这个电源是双管正激结构的,里面结构挺复杂的。没敢全拆开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开始我也考虑是不是那个电容鼓了,可目测了半天没找到,

这个电源是双管正激结构的,里面结构挺复杂 ...

有的电容漏液不是从上面漏,而是从下面的胶皮处漏出来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比一般电源长,而且里面的电器件满满当当的

只知道是乔威做的,正想着找当地的航嘉售后帮忙看看了。

网友:
一定要注意安全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