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你如何在Win8系统中打开磁盘清理功能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、点击开始,进入控制面板,选择系统和安全;

二、点击“对硬盘进行碎片处理”;

三、选中驱动器,选择”分析”,分析完毕之后点击“优化”;

四、然后点击“更多设置”,进入“优化驱动器”的界面,更改优化频率;

五、选择需要定期优化的驱动器;
六、回到“系统和安全”界面,选择“释放磁盘空间”;

七、选中要删除的文件,点击“清理系统文件”,然后点击“确定”。

网友:
感觉没有必要,

网友A:
晕倒,好像和xp差不了多少,自己找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倒,好像和xp差不了多少,自己找下就可以了

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  就有必要了

网友B:
还是不错的·感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不错的·感谢楼主

不谢不谢   终于有人认同啦

网友C:
用系统自带磁盘清理工具是最好的,我不用第三方软件来清理,用自带的。有些坛友可能认为,不用什么数字360,金山独霸之类的其它第三方软件来清理,就无法清理了,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误区。而且用第三方软件来清理有些无用文件,可以说根本就清理不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系统自带磁盘清理工具是最好的,我不用第三方软件来清理,用自带的。有些坛友可能认为,不用什么数字360, ...

嗯 应该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