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笔记本风扇不转

楼主(2013-07-15):
如图,笔记本风扇接口,实测1角5V.. 2角2.4V。3角0V,4角2.2V
现在风扇不转。感觉电压正常,风扇坏了。现在不敢肯定。
这风扇和散热片是一体的,挺贵的。

1角有5V电压了。还给什么5V。
鲁大师测试主板,CPU都达到80度,报警了还没转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给风扇电压看看转不转

网友:
有的风扇只有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才开始工作的

网友:
另外插个风扇上去看看转不转。

网友:
刷个BIOS 看看
华硕的本子有遇到过

网友:
你可以用适配器加电到风扇看看转不转,若不是风扇坏就是温控信号有问题。

网友:
打个破几扇。开机看转不转下。

网友:
一种风扇坏,一种温控故障。

网友:
。风扇壊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本子?电压感觉正常,是不是提示FAN ERROR?提示的话就算转也要换掉。不提示的话四根线的风扇你直接拔掉2脚和4脚就行了。

网友(2019-09-16):
有些风扇需要收到其他电路发来的 proc——hot信号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