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的蛋痛,哥发一个有意思的服务器电源维修过程

楼主(2013-07-15):
      最近因工作需要,经常接触到亿泰兴的电源(联想服务器常用)。论坛上很少介绍服务器电源的维修,我谨以抛砖引玉。 其实服务器就是台式机电源的大哥,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加入更多检测,保护之类的功能,增加许多功能小板,比如我接手的EFAP-601就是这样的,有一个很长的侧板,上面主要是PS232S六通道过流过压保护IC以及过热保护,风扇驱动报警等。电源模式是UCC3818+UCC3845,PFC电路是在开机信号后才启动:380V  副电源:TOP243Y

    转入正题,先说说故障现象。其实我对这样电源最头痛的是拆装电源小板很头痛,到我手上时该机侧板已被人拆下,而且复铜箔还断了几根,我复原后在5V,3.3V挂上负载开机发现风扇一转就停,再认真观察一下侧板,看到PC101,PC102两个光耦,其中一个是主输出电压稳压用,但是从12V这一路取样的 ,于是我就在12V这一路再挂上10欧负载发现竟然可以正常工作了(各路电压都很稳)以下是示意图

     但到了第二天将要交给客户时一试机又保护了(因为开机光耦PC102没导通)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本机的故障表现。怎么办?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回忆昨天的检修过程:380正常,副电源正常,主电源输出正常,大小电容都没鼓包。还是不知原因的保护,于是我决定强制开机:用焊锡短路PC101 3-4端,开机一切正常,再断开3-4,电源不论如何开机都一切OK,但第二天再开机又保护性关机,再强制开机又正常如故,这是习惯性地想到某个半导体元件可能老化了,于是哥是有点蛋痛了,上网认真看了一些器件资料,也不得其解,发一些图片

    侧板主要一部分,手机拍的不是太清楚

    快下班了,等明天继续....

 会员1232008300鑫豆2023-12-28 20:31

网友(点评):
先加8分,楼主继续,我还会加分的

网友:
这个电源的故障较隐蔽,你再慢慢查查吧。

网友:
我之前修过一西门子励磁板,电源电压正常,芯片电压正常,就是一初始化就报错F050,查看故障书,换料,都没弄好,最后发现一贴片电容有一点点开脚,换了就OK.

网友:
这种双层板搞起来蛋痛,有一次接到这样一个电源,我兄弟解了半天也没把主开关管解下来,最后还给客户了,再以后遇到这电源就不接了!

网友:
这类电源维修价值太大了,只不过要求技术过关,大部分为不能启动故障,其保护电路太复杂,令人望而生叹!

网友:
这种双层板搞起来蛋痛,有一次接到这样一个电源,我兄弟解了半天也没把主开关管解下来,最后还给客户了,再以后遇到这电源就不接了!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69093-1-1.html

是的我上面说过这种电源有独立小板,修起来很头痛,而且是双面板结构一不小心就拆报废了

网友:
这类电源维修价值太大了,只不过要求技术过关,大部分为不能启动故障,其保护电路太复杂,令人望而生叹!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69093-1-1.html

有些设备你即使修好了,没有配套主机你还不好验证,而这台电源还不错,跟普通ATX一样可以单独启动

网友:
    接着聊。
    有时候真的细节决定成败。
    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丢丢线索:开机瞬间5V这一路电压从5.4慢慢下降到5.06V.其他各路电压都很和谐,我之前告诉大家开机后"电压一切OK",那是在几分钟后才去测的电压值。于是我立马对5V和3.3V稳压电路再进行深入剖析,画了如下磁饱和控制电路
      23端就是去侧板的端口,是接着一个贴片431及取样电阻(VR202 203)
因为这两路的稳压结构是基本一致的,通过万用表对比检测,感觉都一样的没问题(因为3.3V这一路可以肯定是好的),这时想到连个问题1)5.4V是怎么来的?2)5V这一路的过压保护只是多少?下面是PS232S的PDF部分

再来一个
说的很明白了,但是不知最后换了什么件修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快下班了,还有事做完在聊,谢谢各位顶贴!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吗?赶紧连载.

网友:
你真的可以多闲几次了,多上传点维修经验……

网友:
你真的可以多闲几次了,多上传点维修经验……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extra=#pid7760419

如果这位帅哥愿意交流,哥还真有许多案例与你开掰

网友A:
   福州的天气真好,“苏力”好像打酱油经过,听着窗外悠扬的蝉鸣鸟语,哥开始工作了...
   各位不知看懂了上午给的提示?没错!5V支路的过压值是6.1,欠压值是3.5v,但我测得瞬时最高是5.4V,好像还不至于发生过压保护吧,所以说这个服务器电源的维修尿点就在这里。很多初学者都认为:电源强制启动后不是都没发生保护吗?现在元件的sheetdata也清楚告诉我们没超压,
   但维修经验和故障特征已让哥有些淡定了:还是5V支路超压保护了,都是半导体器件惹的祸!

网友:
  如何来证明我的判断,于是我就搬出好久没玩的“泰克'(以前为了玩DIY音响而准备的)
  注意,这个示波器是具备”单次扫描信号捕捉“功能的,也就是说只要满足触发扫描条件,就能瞬时捕捉定格所需要的信号,如果各位有这种宝贝的话,一定要善加利用
   第一张是修复后正常开机5V信号

网友:
这张就是值得大家好好玩味的维修图片,注意开机瞬间的尖峰幅值是多少?离6.1只差一线了

网友:
非常支持你的看法,这类电源多是热插拔,修好后不在现场最多就是弄出输出,是否能正常稳定的工作真不好确定,跑来跑去很烦.

网友:
工作之余发几张窗外的风景,放松一下

强烈支持此图片!能想象你此时的心境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强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福州的天气真好,“苏力”好像打酱油经过,听着窗外悠扬的蝉鸣鸟语,哥开始工作了...
   各位不知看懂了 ...

你都已经把保护断开直接短接光隅两脚了,保护即使有动作也看不到了呀,修这种电源强制开机其实就是去掉保护开机的意思。

网友:
   开始大揭秘
   事实已告诉我是5V开机瞬间过保护,回过头再重点考察5V磁饱和控制电路。
   第一个重点当然是标注Q8的那个贴片三极管,果不其然,我都佩服我自己如此的一针见血:拆下来侧都不见有什么不正常,直接给换了。这个管以前在台式机电源中也见过,也知道工作中还会比较热,但还真没见有损坏过,我想说这就是服务器电源在工作后负载变化较大的原因,造成Q8频繁动作造成的PN节疲劳的结果。上一张手机拍的位置图

网友:
楼主技术过关,设备齐全。强!

网友:
加分鼓励!弱弱问声,哥你收徒弟吗?

网友:
修过类似的电源,开关管击穿了,换掉后又击穿,由于拆开关管太费劲,最后还是推给客户,让他换新的了。楼主有什么拆上面小板或者开关管快捷的方法吗

网友:
多多顶起咱们的技术贴哈

网友(2013-08-17):
谢谢楼主,全部看完了,只是一知半解,还得努力啊!

网友:
一种是开关管附近短路了,一种是保护了,重点检查过流和过压保护相关电路,我平常是这样检查的

网友:
好思路、好探力、榜样!

网友:
服务器电源最蛋疼~特别是那种有几U的冗余电源,最蛋疼,尤其是大功率的,越是牌子大做的保护越多,让人越头疼,看见这样的电源我就头疼,看见别人修过,修了几天也有修不好的,也有就换电容就好的,什么样的都有,不过这种电源维修费很贵~、
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啊~~

网友:
佩服楼主, 还真的闲的蛋疼, 应该不用去医院吧, 电源还没修过呢

网友:
能修这样的电源,是专业级级别的了

网友:
呵呵  ...有点复杂

edisong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这里现在有一个ETASIS EFRP-300电源通电所有金手指输出才4.8V,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红色的,风扇不转。开始拆开看到有五个10V2200UF,一个16V 470UF,一个16V1000UF的电容爆了,都换了还是没有见好,怎么办。

网友:
我这里现在有一个ETASIS EFRP-300电源通电所有金手指输出才4.8V,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红色的,风扇不转。开始拆开看到有五个10V2200UF,一个16V 470UF,一个16V1000UF的电容爆了,都换了还是没有见

你的几组辅助电压是多少?PFC电路工作没,是多少伏?

网友:
服务器电源的关键在于保护电路的设计,而这个东东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攻关的.

网友:
又上了一课

网友(2013-09-16):
高手,在这里学习了。

网友(2014-01-12):
楼主功力深厚啊,电源电路最复杂。不过楼主的示波器真好,羡慕啊

网友:
          服务器电源是企业级的,按兄弟所描述的主控部分是和PC机电源结构基本一样,只是多出几块强化的监控电路板啦。我们大都是没有机会目睹这电源中的神器,希望楼主能抽点时间,多拍些这个电源的电路结构照片给大家开开眼,以解我们的好奇之苦。

网友:
经验是最好的收获。

网友(2014-11-19):
精彩的维修过程!

网友:
维修过程很全,也很详细。学习了不少的知识。

网友:
检测一下泄放回路

网友:
解说得很详细,过程和思路都很好。

网友:
这个吓死我不敢动

网友:
我吃过亏的

网友:
搞坏了赔钱

网友:
浪费3个多小时

网友:
不休它最好了,沾包哦

网友:
技术贴顶下

网友:
有这电源的电路图吗?

网友:
有这电源的电路图吗?
修到钻石等级,应该做到电路无图心中有图
我这里修机从来都是靠个人专业判断再去上网查资料的,没有现成。

网友:
这个看看有帮助!!!

网友:
维修思路非常重要,学习了。

网友:
服务器电源要求也高

网友:
楼主,解说得很详细,可是我们新手基本很难看懂,看看板子就能画出图,多向楼主学习。希望多看到楼主的贴子。。。

网友(2015-02-08):
能用的起服务器的还吝啬一个电源钱吗?来回返工还不够耽误时间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