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出校门就遇见难题

楼主(2013-07-15):
华硕P6T可以正常开机,但 每次开机时间都要从新设置一下,换新电池问题也不能解决。求解????

网友:
那就查一下RTC电路咯·!

网友:
双二极管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晕菜菜了,是个小问题,他的COMS电池座子接地脚脱落了,谢谢以上两位了

网友:
kanla看来现在电池座很容易出问题啊。

网友:
电池座子本身就是很容易氧化

网友:
这种问题得细心查!就可以很快判断问题所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