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e46a 装系统掉电 进PE没问题

楼主(2013-07-15):
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进水  在网卡那地腐蚀了一个开关管 焕之  进PE一切正常不掉电  但是一装win7就掉电 后来我把驱动不打直接过去 可是装是装完了  到了桌面那又掉了  换XP   好家伙滚动条没走完又调到0.001在开机还是老样子  怎么解决  支个招呗

网友:
没人帮忙 么

网友:
打下各大电感特别是CPU电感波形看看

网友:
是独显还是集显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排除散热问题跟外设,查下是不是某组供电压偏低了,还有就是PWOK电压到EC的电压是否偏低。一般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掉电的问题多,先加焊CPU供电IC,不行就换个。CPU供电电感后级是否有杂波呢。

网友:
现在不管AMD 还是因特尔 I系列的U都容易坏

网友:
换个硬盘撒

网友:
查CPU附近的滤波电容是否有漏电的情况,查电池冲放电的芯片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