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显示器不定时闪屏

楼主(2013-07-15):
刚开始时经常出现虚拟数字信号交替出现黑一下屏看见图像   半分钟后重复    刷程序以后    又不定时出现黑屏一秒马上又正常    啥情况   19寸lcd   开关机键是触摸版的那种

网友:
是LED的吧   LED的一般是有两个程序要刷的

网友:
应该换个通用的试一下

网友:
菜单调节键坏吧

网友:
楼主要是嫌麻烦的话直接把触摸按键取掉就行了,要不就把触摸板跑到酒精里一天,第二天拿出来装上去就OK了

网友:
菜单调节键去掉试试还会不会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