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31

楼主(2013-07-15):
为什么做系统克隆上后解压也正常,就是到xp登陆画面是就死机了?

网友:
是独显 还是集显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一定要安装版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模块驱动装不上

网友:
呵呵,很少见的现象,求解释。

网友:
你把显卡和声卡等附带驱动在构造系统的时候打掉装装试试,应该会好的,以前也碰到过

网友:
你拔下来光驱试试,有些是IDE接口模式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