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8G 无待机,求助

楼主(2013-07-15):
宏基4738G 时有待机时无,有待机就0.049A,开机正常,拨掉电源再插回有时会无待机0.025A.无开机电压,就不能开机,拨掉电源再插回有时正常,南桥干过了也一样

网友A:
干掉EC试试

网友:
按键板有问题没,,,还是主板有漏电的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掉EC试试

EC是那个???

网友:
没有NEC大电容么?你查查待机不正常时时缺什么电压或者信号

网友:
只有在待机不正常的时候测下待机的条件哪些不正常,思路不正确越修故障越大,走的弯路也多。先把重点放在待机上吧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你的修好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