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三星E1920NW 高压变压器用那个型号替换?

楼主(2013-07-15):
变压器为 1400285, 求替换型号
三星

网友:
外形,脚距差不多的都可以代用

网友:
还真没换过高压包呢,因为以前换过同一型号的,一摸一样的板子,变压器换一下都保护!也许技术不精,还是

网友:
只要脚位和外形相近,线路走向一样就可以

网友:
换什么变压器直接改高压就好了

网友:
只要脚位和外形相近,线路走向一样,高压内阻差不多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