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ppview雷击 按键灯闪烁不开机 求大师

楼主(2013-07-15):
换上新的电源板 启动 ,旧的  不挂负载正常  挂上驱动板 5v输出电压  下降为 2.4v 左右  电源指示灯闪烁  TL494I 用AZ7500BP-E1代后 ,故障依旧,求大师解答下 最好带下思路  在此先谢过了

补充内容 (2013-7-16 11:23):
晕, EA1530A打阻值正常 ,居然不管  换过 点亮,多谢几位师傅的点拨

补充内容 (2013-7-16 11:23):
晕, EA1530A打阻值正常 ,居然不管  换过 点亮,多谢几位师傅的点拨

补充内容 (2013-7-16 11:23):
晕, EA1530A打阻值正常 ,居然不管  换过 点亮,多谢几位师傅的点拨

补充内容 (2013-7-16 11:23):
晕, EA1530A打阻值正常 ,居然不管  换过 点亮,多谢几位师傅的点拨

网友:
电压反馈回路看看

网友:
驱动板不会坏了吧。。一般雷击都是击中的电源一体的电源管理芯片。。看下有没有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。。

网友:
换过通用版 正常开机

网友:
可能是光偶坏了,换一颗试一下

网友A:
电源IC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IC换掉

测量完没问题

网友:
将高压供电断开  然后上电看指示灯  还有高压管理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的,  多半是电源IC

网友:
电源ic 换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