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师傅

楼主(2013-07-15):
液晶显示器里有一个灯管坏了,有什么快速维修方法,不换灯管,在线等 谢谢

网友:
直接用一个无级电容短接那个坏的灯管就OK了。。。或者接上个电阻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85053-1-1.html这里有一样的现像可以取下经

网友:
不接上那个坏的灯管,高压板去保护得了

网友:
拆去一个变压器,用一只,上下各一灯,去保护,收工。

网友:
换一个少灯的高压板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