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7 开机有背光白屏 内屏不显示图像

楼主(2013-07-15):
接到机器时,机器插电源短路,是主板问题,拆到屏线时发现屏线胶在一起。烧了。可能是这里短路。迅速把屏线拆下来。插电不短得了。外接显示器亮机。客户报价。看样就屏线坏了。换一个。订货过三天后屏线到了,装上屏有背光白屏。还有待机0.342机器还可以加电亮机。待机高EC发烫是不是EC坏了。正好有一个全新的EC换上去待机现在0.009正常了。上屏还是有背光白屏。怀疑显卡从新加焊还是不行。测屏电压25 27脚+LCDVDD  3.3V 测1脚LCD-DET#3.3V  29脚 +3VS 3.3V   30脚+3VS 3.3V    BIST   2脚电压 1.2V  数据对地阻止514欧都正常。现在没有什么思路,求朋友们帮忙,谢谢

网友:
LCD-DET#3.3V  这是什么电压?

网友:
BIST又是什么电压?求解。。

网友:
换屏试了吗?屏的可能比较大

网友:
换张屏试试啊·。。。

网友:
难道排线还是坏的?

网友:
这种情况 很复杂 什么型号的显卡啊

网友(2014-07-09):
我一般难修的我都直接给人家修了,然后根据结果获得经验,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