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193W通病代替的三极管

楼主(2013-07-15):
宏基V193W通病代替的三极管 我用了W06 可以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试试看

网友:
用表量,脚位一样的一般都能用

网友:
宏基V173  V193 都是通病  缺1.8v  加个1117-18即可

网友:
就是1.8V的三端稳压坏了,换一个就行了!

网友:
这个不是那个M7A的 两个三极管发烫么  换1117 能管用么

网友:
还有哪些可以代替  有知道的说下呗

网友(2013-08-22):
今天修一个V193W,M7A换了,电源板也换试过,还是一 亮就灭了

网友:
好像w2a也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