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开机就有倒影

网友:
这是屏幕还是屏线的问题?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复啊

网友:
换屏试一下啊,大部分是屏问题

网友:
外接也这样?显卡什么的

网友:
这叫重影吧。

网友:
远看图像还可以,近看就上图这样,我遇到过,换屏解决了。

客户原来的是三星的屏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 我徒弟拿来就干显卡 被我骂了顿。果断是屏 不用想的

网友:
显卡没事,那就排线屏幕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 我前天才遇到 你可以先外接一下,外接正常,换屏OK

网友:
屏的坏了的

网友:
你把屏幕分辨率 调一下 改成16的 试一下

网友:
屏和屏线可能性大

网友:
屏或屏线 换下试试吧

网友:
确实是在这屏或屏幕上,其他可能性很小!

网友:
目测是屏,屛线,显卡可能性较低

网友:
谢谢大家啊,换屏就可以了

网友:
大部分应该是屏的问题吧。。。

网友:
外接试下不就知道是屏还是显卡的问题了,一般屏的问题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