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13-07-15):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w\桌面
施耐德触摸屏上的高压条,TDK的,型号CX-0373,请问红圈里的是什么元件,上标20

网友:
忽然想起来了,似乎是电感

网友:
如果是供电的话,就应该是保险

网友:
是供电,我开始也认为是保险,但外型不象啊,四四方方的,高度象旁边的黑色二极管那么高,而且标的20也解释不通啊,如果是电感就是20uH,其做用是防止高频干扰反串回主板

网友:
2A的保险丝

网友:
楼主好像做维修时间不长,少见多怪了^_^
深圳电源维修应该说的对。
楼主修工控设备要多看多想,你还会遇到很多古怪的元件,不但要从元件外观去识别,还要从电路原理上去看。

网友:
上面应该会有表示。

网友:
电容或是电感,看不清楚位号

网友:
请问楼主,这是施耐德哪一款触摸屏,型号是什么?
前段时间刚干了一台10寸的,不过需要返修,客户还没送过来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上的元件没位号,magelis系列 xbt gt6330

网友:
3级管  哈哈哈

网友:
该是多联电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