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思路很奇怪的D830 打火 人都哪里去了

楼主(2013-07-15):
    一个自己拆了打火的本本 然后发现很奇怪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 PU7检测有短路的地方 所以打开了低管的控制信号 测量 滴管有5V 电压持续  主开开启信号 持续几秒一会掉下去变0   电流表跳变到0.3左右 没有出CPU供电    求思路  电感前后无短路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用1993E 替换的1992  1992找到  他们可以替换吧attach]634435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笔记本

网友:
应该是有短路,保护了!

网友:
有短路的  应该查是哪里短路了!

网友:
下管有5V持续,一定是保护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