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屏不亮

楼主(2013-07-15):
HP DV2000 内屏141w1-L04-00R6(B)
把屏拆下用外接VGA接17寸液晶,正常进xp,超过1024X768就有点花,字体有点飘。

装上屏能开机,但BIOS信息看不到,到启动windows时能看到很暗的图像。

前天在CPU和显卡处加了硅脂后点亮了一次,BIOS信息能看到,下边按Fx的键也能看到,之后进系统,光标闪时右边有一半屏有七色的竖条,左边黑有光标正常。再拆开拨线再插再开就和之前一样,开了几次都很暗。

请问是什么原因?是显卡门问题?还是屏线路板坏?如果是屏坏,有什么方法测试?

网友:
我是新手,有能帮帮的吗?谢谢了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吧

网友A:
显卡做BGA了吗

网友B:
,新新的一块板,要是显卡问题,为什么外接可以? 找专修的地方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,新新的一块板,要是显卡问题,为什么外接可以? 找专修的地方去吧

我是想费物利用,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,屏没问题的话,我就买个带电视的板接上做电视,如果确定是屏坏了就没这必要了,能确定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做BGA了吗

我是想费物利用,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,屏没问题的话,我就买个带电视的板接上做电视,如果确定是屏坏了就没这必要了,能确定吗?谢谢

网友C:
帮帮忙嘛大哥们

网友D:
呵呵,这机器还用问吗?店里高峰期的时候一天来7个,独立显卡个个都是显卡的问题,集成的都是桥的问题,这个就不要加悍了,直接换了就行了,到时价格铜垫,风扇改个常转就行了,让顾客保养好机器,注意风道口堵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帮帮忙嘛大哥们

显卡的问题,显卡有问题的话外接还是会显示的

网友:
要是不确定是显卡的问题简单啊,找个机器只要是14.1LCD的都能用,前提看好屏接口一样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这机器还用问吗?店里高峰期的时候一天来7个,独立显卡个个都是显卡的问题,集成的都是桥的问题,这个 ...

好吧,谢谢你了,既然确定是显卡问题,那就算了吧,留着屏做电视,把其它配件卖掉。

网友:
先找个屏试试,不行的话就是显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