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故障--求助

楼主(2013-07-15):
打印机型号:Hp M1005一体机打印正常,但复印出现如下现象

网友:
扫描头有问题·。。。1005这个机子还是可以哈·。。

网友:
支持楼上的。。应该是扫描头问题。。

网友:
先保养下光学系统,不行就是扫描的问题了

网友:
扫描部分出了帮障。

网友:
同意先挽扫描

网友:
楼上正解啊.....

网友:
扫描器的问题

网友(2013-08-17):
打印可以复印不行,一看就是扫描的问题啦,这款机器我遇到过两次都是扫描的问题,HP的一体机就容易出扫描错误

网友:
激光头问题?或者扫描支架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