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5AX AMD独显 冷机开机正常跑码显示,等主板发热后关机再开机就无CPU供电

楼主(2013-07-15):
雷击的机子,主板上网卡口处的PCB已经打坏,但没有大的影响。网卡、火牛、声卡已拆除,南桥、EC已换,BIOS已刷。故障不变,还是冷板子开机很正常能显示,关机或者断电再开就无CPU供电(三组供电都无),然后掉电,ISL6265IRZ的3脚H_PWRGD_L   3.3V正常    6脚ENABLE  3.3V正常,4、5脚无示波器看不到正常不,其它供电都正常!~无思路啦,各位帮忙出出主意!~

网友:
估计是A,B电压部分由元件半坏,或者南桥没做好的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:
,我觉得雷避的话,南桥可能受损,换个南桥SB看看,换了没用,再换CPU看看,没有呀,刷个BIOS,这个北桥0725001,加焊一下,它看看,显卡不要搞,显卡很少坏

网友:
南桥换了,故障不变。第一次开机也能亮,但我犯了一个低纸错误,网卡是挂在北桥上的,不是挂在南桥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