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416S 开机自动掉电

楼主(2013-07-15):
HP4416s开机掉电,移除所有外设,待机电压0.01,3v5v产生,按下开机键,机器电流从0.01-0.42-1.77-2.05-1.86掉电,拔掉内存后,按下开机键没有出现掉电,电流停在1.77

网友:
要是独显的加焊显卡,集成的加焊北桥,绝对秒杀

网友:
绝对秒杀,哈哈,搞笑。明显内存部份有问题,刷过BIOS没,内存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除掉红胶就可以加焊了

网友:
呵呵,慢慢把胶除掉,估计是供电不足,量量吧

网友:
干一下北桥试一试

网友:
我加焊显卡,现在又变成接上屏线就掉电,外接显示器也一样掉电

网友A:
amd北桥通病,加焊北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北桥通病,加焊北桥!

北桥也点了红胶,去掉四周的红胶,温度都到260度了去推桥,桥动都不动,,灌胶太无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