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552 开机 背光一闪一灭的 显示正常

楼主(2013-07-15):
宏基4552 开机 背光一闪一灭的    显示正常     之前以为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   换过屏线也是一样   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:
LED的屏呀,那要查看是否供电部分有无电容漏电。也有可能是闪屏,那就是屏坏了,排除法试试

网友:
不是屏的问题    之前就换过屏了    只是背光闪    图像不闪   我把屏线接口处的大电容都换过了    还是不行

网友:
那就是要加焊显卡了,不行就要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