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5过内存不过显卡

楼主(2013-07-15):
g465偶尔开机正常显示,但开几次就不显示了,电流跳到2.25回到1.4不显示,正常的时候是2.25-1.7-1.9-就显示了,刷了bios,还是不正常,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,没思路。有哪个高手遇到过,请教一下

补充内容 (2013-7-31 14:36):
重换一个显卡故障解决

网友:
明显是显卡问题

轻微加悍一下显卡

网友:
加焊一下试试。。

网友:
加焊试下,

网友A:
什么心片组啊,什么结构,AMD?ATI有些显卡爱坏,风枪一吹就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心片组啊,什么结构,AMD?ATI有些显卡爱坏,风枪一吹就亮

这个机器有点怪,显卡北桥都换过了,还是同样的问题,过内存键盘能用按大小键有反应就是不显,测试显卡耦合电容的值也正常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一台,故障一模一样的,电流也一样,你修好了没有,求结果

网友:
联想的机子U口容易坏。你看看。

网友B:
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,用热风枪吹一下显卡,能显示就加焊显卡

网友:
换了显卡问题还是一样吗?外接能显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,用热风枪吹一下显卡,能显示就加焊显卡

风枪吹,感觉那个不长

网友:
外接也不显。换新显卡了。故障一样,没有思路了。难道换南桥试试?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到一台跟你的问题是一模一样啊。还没修好修了两天了你的修好没有啊请回一下。

网友:
这问题大家都没有修好过吗?

网友(2013-08-24):
我也遇到一个,一样的问题,楼主换显卡 好了???

网友:
到头来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量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看下喽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EC,我之前遇到过,换了EC主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