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大电容其中一个电压快速升高

楼主(2013-07-15):
一台主机电源为什么交流电压经过整流后,后级串了两个大电容,按常理说应该两个电容每个150v,两个加起来300v,待机时,但其中一个电压会快速升高,直到超过200v电容直接顶部鼓起来坏掉,同时将待机芯片烧掉,另一个不会升高会在150v以下跳动。这是哪里出了问题,电容旁边的均压电阻量过了,桥也换过了,开关变压器,主副都换过了,烦请高人解答

网友:
很简单的事 把2个电容都换掉就没事了

网友A:
换电容要一起换的,,不带负载会吗,,短接一下绿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电容要一起换的,,不带负载会吗,,短接一下绿线

那肯定是两个同时换的,待机的时候就是这样,短接绿线,电压会全部出来,但那个电容电压还是会快速升高到两百以上直接爆掉

网友(点评):
分压电阻坏或虚焊

网友:
这个就不晓得了,,有高手来点一下

网友B:
先查什么原因导致电容电压升高。

网友C:
呵呵,半桥开关管,有一只工作,所以它不停地给电容充电放电,查查看是不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半桥开关管,有一只工作,所以它不停地给电容充电放电,查查看是不是。

那我明天仔细查一下,查出结果会告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查什么原因导致电容电压升高。

现在还没查出来,明天好好查一下

网友D:
只遇到过电压不平衡的!没见个被动PFC把电容,分压电阻换了还不行的,有点值得研究!

网友E:
一只电容老化了,更换要两只一起更换,耐压和容量还要一致。

网友F:
两个电容和两个均压电阻都要换,而且电容和电阻必须同等规格,
另外请确认你换的整流桥是好的吗?二级EMI电感旁边的电阻(或者NTC)是不是好的?

网友G:
把前级的图片拍张上来看一下吧,也不知道连了些什么元件,不好判断!

网友H:
换2个150K的均压电阻。在同时换2只电容。

网友I:
换电容的时候两个均压电阻最好也全部换掉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2个150K的均压电阻。在同时换2只电容。

那个是每个电容旁边两个510k的均压电阻,电阻我都测过了,没开路,还换了同样的上去,电容我也换了两个新的上去,是不是还有哪里有问题,在待机状态下,300v都供给了,开关管,主副变压器,和副变压器的待机芯片,

网友(点评):
叫你换150K 1W的电阻。我换过没返修过。2个510K电阻等于没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把前级的图片拍张上来看一下吧,也不知道连了些什么元件,不好判断!

明天拍,今天忘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只电容老化了,更换要两只一起更换,耐压和容量还要一致。

肯定是换了同型号的,

网友:
这种故障我遇到过,故障原因是其中一个电容两脚之间的电阻阻值变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换电容的时候两个均压电阻最好也全部换掉。。

这些都换了的,也量了的,还是没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两个电容和两个均压电阻都要换,而且电容和电阻必须同等规格,
另外请确认你换的整流桥是好的吗?二级EMI电 ...

桥是换了的,NTC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只遇到过电压不平衡的!没见个被动PFC把电容,分压电阻换了还不行的,有点值得研究!

我再好好研究下,看是哪里问题

网友:
如果电容和分压电阻都没问题,查下工作时候两个开关管的工作状态,辅助电源出问题可能不大.

网友:
13楼说的不错。。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两个电容和两个均压电阻都要换,而且电容和电阻必须同等规格,
另外请确认你换的整流桥是好的吗?二级EMI电 ...

同意13楼的。不光只会换 还要会查 接触多了就得心应手了

网友:
这是电路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2个150K的均压电阻。在同时换2只电容。

网友J:
电容换之前要测一下  而且分压电阻最好拆下来测测

网友F:
看看是不是其中一个电阻虚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看是不是其中一个电阻虚焊,

没那么简单,要是那么简单我也不发贴上来求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电容换之前要测一下  而且分压电阻最好拆下来测测

都不是这些原因,电容电阻都换了几次

网友:
估计电容后并了一路串两个大阻值电阻的负载,看两个电阻有坏得吗

网友K:
查泄放电阻,一般是150K的2个,与电解并联的,其中一个开路或者变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查泄放电阻,一般是150K的2个,与电解并联的,其中一个开路或者变大了。

这个是510k的电阻,两个电容一共四个,设计成那么大的,能改小吗

网友(点评):
2个都该成150K就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查泄放电阻,一般是150K的2个,与电解并联的,其中一个开路或者变大了。

有图纸,你看下电路图

网友:
是不是110v和220v切换电路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要不行,你把后面的电路全部断开,只留全桥,二个大电容和平恒电阻看如何。很少看到这样的故障!!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 性能不良,把分压电阻和电容都换了试试。。。